[求助] PSS+Pnoise 仿真开关电容电路的采样状态下的噪声

楼主(2015-06-26):
时钟周期为4us,2us用来采样,2us用来保持,如果我用PSS+ Pnoise来仿真时域噪声,Pnoise的设置如下图,时间为1.9us,这样仿真采样状态下的噪声可以吗?

网友(2020-04-22):
可以,但是建议看下PSS波形,在采样结束前看噪声,有可能PSS不是从采样开始的,你要确认下

网友A(2021-09-09):
你好,初学电容噪声,想请教一下该怎么仿真呢,有没有教程或者文章参考呢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A:
你好,初学电容噪声,想请教一下该怎么仿真呢,有没有教程或者文章参考呢 ...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嘛,我是新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