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10位DAC 的symbol

楼主(2015-06-26):
大家好,我现在在仿真10位的ADC , 需要一个10位的DAC , 去还原输入波形, 但是cadence 里只有8位的DAC 。 我也尝试把这个8位复制一份,改成10位的,但是仿真报错 ,说DAC有问题。跪求你们,分享一个,10位的DAC 的symbol 给我。。。。

网友:
可以拿两片8bit的DAC组成16bit。

网友:
自己用受控源搭一个就是了。

也可以用 R2R 结构搭个 DAC 电路,记住你不是真的要做 DAC,只是要个模型,所以开关就免了,运放用受控源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不过还是要改里面的一些参数值,我尝试着搞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去做的,不知道你对ADC仿真一些性能指标,有什么好的方法,比如仿真出SNR ,INL DNL ,等等。。。谢谢指点。

楼主(2015-08-15):
已经解决,谢谢关注。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