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二阶一位量化sigma_delta ADC的有效位数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5-06-26):
二阶一位量化sigma_delta ADC的有效位数能达到多少呢?我希望做一款有效位数达到16bits的ADC,通过仿真发现二阶一位量化sigma—delta的信噪比最多只能达到90dB左右(有效位数大概14.5bits),是我结构选择的限制还是仿真设置的限制呢?我是否需要增加阶数或者量化位数呢?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能给些指导意见,感谢!

网友:
2阶做24位是可以的,OSR基本要到20000,对管最好是bipolar再用chopper或者AZ降噪,有效精度可以到18位,基本就是用在DC的
如果20K带宽的音频,至少4阶才比较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我的sigma delta adc主要应用于检测温度和电压,频率一般小于100Hz,如果二阶能够很好的实现,那是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