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_delta ADC对OTA的增益、带宽、摆率的具体要求

楼主(2015-06-26):
在做一款sigma_delta ADC,希望有效位数达到16bits。看了一些博士论文,都会讲到OTA的增益、带宽、摆率这三个指标对ADC有效位数的影响,但基本上都是定性分析,有人做过定量分析吗?比如电源电压范围是2.5V到4.5V,检测信号带宽为100Hz,ADC的有效位数希望达到16bits,要求OTA的增益、带宽、摆率分别是多少?

网友:
增益和精度以及环路结构相关
带宽摆率和fs以及精度相关,Ts内要建立好N+1位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精度16bit,有的博士论文上讲运放的增益至少为20lg(2^16)=96dB,有的却讲运放增益大于60dB对精度就几乎没有影响了。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设计了几个增益不同的OTA,发现增益对精度的影响确实很小。至于带宽,运放的GBW(单位增益带宽)肯定要大于fs(采样频率),有的论文讲GBW=1.5fs~3.5fs。
至于摆率,我个人认为是在Ts(一个采样周期)内,积分器能够完成电荷转移就够了。
您说的“Ts内要建立好N+1位的精度”该怎么理解,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8-01-10):
回复 网友B:

   在下刚接触sigma-delta ADC。请问楼主,sigma-delta ADC就对OTA的增益、带宽和摆率有具体要求吗?对OTA其他的指标是否有具体要求,比如输入共模范围,对输入共模范围是否有具体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输入共模是有设计约束的,而且OTA的输入对从local环看起来其实几乎可以认为是虚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不过还是不明白,虚短那对共模输入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意思就是,OTA的输出共模其实是确定的,为了设计方便一般都是电源轨中间;不管DT或者CT,OTA输入近似虚短,一般也就是共模点的,所以系统已经保证了OTA的输入点的共模并不会到处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