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Fpga模拟i2c读写24lc02b

楼主(2015-06-26):
按照协议写的,上板子一调24lc02不回ack,检查了下器件地址是对的,电压对应的时钟也是对的。哪位大侠帮忙看看代码。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IIC(
  // inputs
  clockCore,
  resetCore,
  sw1,
  sw2,
  // outputs
  scl,
  rdDataValid,
  rdData,
  // inout
  sda
);

input         clockCore;
input         resetCore;
input         sw1;
input         sw2;
output        scl;
output        rdDataValid;
output [7:0]  rdData;
reg           rdDataValid;
reg    [7:0]  rdData;

inout             sda;

parameter WRIDLE          = 7'b0000001;
parameter WRSTART         = 7'b0000010;
parameter WRCTRL          = 7'b0000100;
parameter WRADDR          = 7'b0001000;
parameter WRDATA          = 7'b0010000;
parameter WRACK           = 7'b0100000;
parameter WRSTOP          = 7'b1000000;

parameter TESTDATA        = 8'ha5;   // TODO:change into data input
// write process
reg       sw1F;
reg       sw1F1;
reg       wrEn;
reg [1:0] wrSlot;
reg       sclWr;
reg       sdaWr;
reg [6:0] wrState;
reg [6:0] nxtWrState;
reg [1:0] ackCnt;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sw1F <= 1'b1;
    sw1F1 <= 1'b1;
  end
  else begin
    sw1F <= sw1;
    sw1F1 <= sw1F;
  end
end

wire   sw1Up = sw1F & ~sw1F1;
reg    sw1UpF;// F1
reg    sw1UpF2;
reg    sw1UpF3;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sw1UpF  <= 1'b0;
    sw1UpF2 <= 1'b0;
    sw1UpF3 <= 1'b0;
  end
  else begin
    sw1UpF <= sw1Up;
    sw1UpF2 <= sw1UpF;
    sw1UpF3 <= sw1UpF2;
  end
end

reg [3:0]  wrStateCnt;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wrEn <= 1'b0;
  end
  else begin
    if(wrState == WRSTOP && wrSlot == 2'd0)begin
      wrEn <= 1'd0;
    end
    else if(sw1UpF2)begin
      wrEn <= 1'b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wrSlot <= 2'b0;
  end
  else begin
    if(wrState == WRSTOP && wrSlot == 2'd0)begin
      wrSlot <= 2'd0;
    end
    else if(wrEn)begin
      wrSlot <= wrSlot + 2'd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wrStateCnt <= 4'd0;
  end
  else begin
    if(wrStateCnt == 4'd8 && wrSlot == 2'd0)begin
      wrStateCnt <= 4'd0;
    end
    else if(!wrEn)begin
      wrStateCnt <= 4'd0;
    end
    else if(wrEn && wrSlot == 2'd0)begin
      wrStateCnt <= wrStateCnt + 4'd1;
    end
  end
end

reg [7:0] address;
reg [7:0] addressLock;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address     <= 8'd0;
    addressLock <= 8'd0;
  end
  else begin
    if(sw1Up) begin
      addressLock <= address;
      address     <= address + 8'd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ackCnt <= 2'd0;
  end
  else begin
    if(wrState == WRSTART)begin
      ackCnt <= 2'd0;
    end
    else if(wrState == WRACK && wrSlot == 2'd0)
      ackCnt <= ackCnt + 2'd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wrState <= WRIDLE;
  end
  else begin
    wrState <= nxtWrState;
  end
end

always @(*)begin
  nxtWrState = wrState;
  sclWr      = 1'b1;
  sdaWr      = 1'b1;

  case(wrState)
    WRIDLE:begin
             if(sw1Up) nxtWrState = WRSTART;
             else nxtWrState = WRIDLE;
           end
    WRSTART:begin
              if(sw1UpF) begin
                nxtWrState = WRSTART;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else if(sw1UpF2)begin
                nxtWrState = WRSTART;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else if(sw1UpF3)begin
                nxtWrState = WRCTRL;
                sclWr      = 1'b0;
                sdaWr      = 1'b0;
              end
            end
    WRCTRL:begin
             if(wrStateCnt == 4'd8)begin  // 1010001_0
                case(wrSlot)
                  2'b00: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0;
                          nxtWrState = WRACK;
                        end
                  2'b01: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0;
                          nxtWrState = WRCTRL;
                        end
                  2'b10: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0;
                          nxtWrState = WRCTRL;
                        end
                  2'b11: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0;
                          nxtWrState = WRCTRL;
                        end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1) begin          // 1_0100010
                nxtWrState = WRCTRL;
                case(wrSlot)
                  2'b00: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1;
                        end
                  2'b01: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1;
                        end
                  2'b10: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1;
                        end
                  2'b11: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1;
                        end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2)begin
                nxtWrState = WRCTRL;
                case(wrSlot)
                  2'b00: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0;
                        end
                  2'b01: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0;
                        end
                  2'b10: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2'b11: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3)begin
                nxtWrState = WRCTRL;
                case(wrSlot)
                  2'b00: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1;
                        end
                  2'b01: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1;
                        end
                  2'b10: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1;
                        end
                  2'b11: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1;
                        end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4)begin
                nxtWrState = WRCTRL;
                case(wrSlot)
                  2'b00: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0;
                        end
                  2'b01: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0;
                        end
                  2'b10: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2'b11: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5)begin
                nxtWrState = WRCTRL;
                case(wrSlot)
                  2'b00: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0;
                        end
                  2'b01: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0;
                        end
                  2'b10: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2'b11: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6)begin
                nxtWrState = WRCTRL;
                case(wrSlot)
                  2'b00: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0;
                        end
                  2'b01: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0;
                        end
                  2'b10: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2'b11: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7)begin
                nxtWrState = WRCTRL;
                case(wrSlot)
                  2'b00: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1;
                        end
                  2'b01:begin
                          sclWr = 1'b0;
                          sdaWr = 1'b1;
                        end
                  2'b10: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1;
                        end
                  2'b11:begin
                          sclWr = 1'b1;
                          sdaWr = 1'b1;
                        end
                endcase
             end
           end
    WRADDR:begin
             if(wrStateCnt == 4'd8)begin
                case(wrSlot)
                  2'b00:begin
                          sclWr = 1'b0;
                          nxtWrState = WRACK;
                          sdaWr = addressLock[0];
                        end
                  2'b01:begin
                          sclWr = 1'b0;
                          nxtWrState = WRADDR;
                          sdaWr = addressLock[0];
                        end
                  2'b10:begin
                          sclWr = 1'b1;
                          nxtWrState = WRADDR;
                          sdaWr = addressLock[0];
                        end
                  2'b11:begin
                          sclWr = 1'b1;
                          nxtWrState = WRADDR;
                          sdaWr = addressLock[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1)begin
                sdaWr = addressLock[7];
                nxtWrState = WRADDR;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2)begin
                sdaWr = addressLock[6];
                nxtWrState = WRADDR;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3)begin
                sdaWr = addressLock[5];
                nxtWrState = WRADDR;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4)begin
                sdaWr = addressLock[4];
                nxtWrState = WRADDR;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5)begin
                sdaWr = addressLock[3];
                nxtWrState = WRADDR;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6)begin
                sdaWr = addressLock[2];
                nxtWrState = WRADDR;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7)begin
                sdaWr = addressLock[1];
                nxtWrState = WRADDR;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nd
    WRDATA:begin
             if(wrStateCnt == 4'd8)begin
                case(wrSlot)
                  2'b00:begin
                          sclWr = 1'b0;
                          nxtWrState = WRACK;
                          sdaWr = TESTDATA[0];
                        end
                  2'b01:begin
                          sclWr = 1'b0;
                          nxtWrState = WRDATA;
                          sdaWr = TESTDATA[0];
                        end
                  2'b10:begin
                          sclWr = 1'b1;
                          nxtWrState = WRDATA;
                          sdaWr = TESTDATA[0];
                        end
                  2'b11:begin
                          sclWr = 1'b1;
                          nxtWrState = WRDATA;
                          sdaWr = TESTDATA[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1)begin
                sdaWr = TESTDATA[7];
                nxtWrState = WRDATA;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2)begin
                sdaWr = TESTDATA[6];
                nxtWrState = WRDATA;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3)begin
                sdaWr = TESTDATA[5];
                nxtWrState = WRDATA;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4'd4)begin
                sdaWr = TESTDATA[4];
                nxtWrState = WRDATA;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5)begin
                sdaWr = TESTDATA[3];
                nxtWrState = WRDATA;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6)begin
                sdaWr = TESTDATA[2];
                nxtWrState = WRDATA;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wrStateCnt == 4'd7)begin
                sdaWr = TESTDATA[1];
                nxtWrState = WRDATA;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end
    WRACK: begin
             sdaWr = 1'bz;
             if(wrSlot == 2'd0)begin
                if(ackCnt == 2'd0)begin
                  nxtWrState = WRADDR;
                end
                else if(ackCnt == 2'd1)begin
                  nxtWrState = WRDATA;
                end
                else if(ackCnt == 2'd2)begin
                  nxtWrState = WRSTOP;
                end
             end
             else begin
                  nxtWrState = WRACK;
             end
             case(wrSlot)
               2'b00:sclWr = 1'b0;
               2'b01:sclWr = 1'b0;
               2'b10:sclWr = 1'b1;
               2'b11:sclWr = 1'b1;
             endcase
           end
    WRSTOP:begin
             case(wrSlot )
               2'b00: begin
                        nxtWrState = WRIDLE;
                        sclWr      = 1'b1;
                        sdaWr      = 1'b1;
                      end
               2'b01: begin
                        nxtWrState = WRSTOP;
                        sclWr      = 1'b0;
                        sdaWr      = 1'b0;
                      end
               2'b10: begin
                        nxtWrState = WRSTOP;
                        sclWr      = 1'b1;
                        sdaWr      = 1'b0;
                      end
               2'b11: begin
                        nxtWrState = WRSTOP;
                        sclWr      = 1'b1;
                        sdaWr      = 1'b1;
                      end
             endcase
           end
  endcase
end
///////////////Random Read//////////////
parameter RDIDLE    = 9'b000000001,
          RDSTART   = 9'b000000010,
          RDCTRL    = 9'b000000100,
          RDADDR    = 9'b000001000,
          RDRESTART = 9'b000010000,
          RDRECTRL  = 9'b000100000,
          RDACK     = 9'b001000000,
          RDREAD    = 9'b010000000,
          RDSTOP    = 9'b100000000;

reg [1:0] rdSlot;
reg       rdEn;
reg       sw2F;
reg       sw2F1;
reg       sclRd;
reg       sdaRd;
reg [8:0] rdState;
reg [8:0] nxtRdState;
reg [1:0] rdAckCnt;

reg [3:0] rdStateCnt;
reg [7:0] rdDataTmp;
reg       rdDataValidTmp;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rdDataTmp      <= 8'd0;
  end
  else begin
    if(rdState == RDREAD && rdSlot == 2'd3)begin
      case(rdStateCnt)
        4'd1: rdDataTmp <= {rdDataTmp[7:1],sdaRd};
        4'd2: rdDataTmp <= {rdDataTmp[7:2],sdaRd,rdDataTmp[0]};
        4'd3: rdDataTmp <= {rdDataTmp[7:3],sdaRd,rdDataTmp[1:0]};
        4'd4: rdDataTmp <= {rdDataTmp[7:4],sdaRd,rdDataTmp[2:0]};
        4'd5: rdDataTmp <= {rdDataTmp[7:5],sdaRd,rdDataTmp[3:0]};
        4'd6: rdDataTmp <= {rdDataTmp[7:6],sdaRd,rdDataTmp[4:0]};
        4'd7: rdDataTmp <= {rdDataTmp[7],sdaRd,rdDataTmp[5:0]};
        4'd8: rdDataTmp <= {sdaRd,rdDataTmp[6:0]};
      endcase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rdDataValidTmp <= 1'd0;
  end
  else begin
   if(rdState == RDREAD && rdSlot == 2'd3 && rdStateCnt == 4'd8)
      rdDataValidTmp <= 1'd1;
   else
      rdDataValidTmp <= 1'd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sw2F <= 1'b1;
    sw2F1 <= 1'b1;
  end
  else begin
    sw2F <= sw2;
    sw2F1 <= sw2F;
  end
end

wire sw2Up = sw2F & ~sw2F1;
reg  sw2UpF; // F1
reg  sw2UpF2;
reg  sw2UpF3;
reg [7:0] rdAddr;
reg [7:0] rdAddrLock;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rdAddr     <= 8'd0;
    rdAddrLock <= 8'd0;
  end
  else begin
    if(sw2Up) begin
      rdAddr     <= rdAddr + 8'd1;
      rdAddrLock <= rdAddr;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sw2UpF  <= 1'b0;
    sw2UpF2 <= 1'b0;
    sw2UpF3 <= 1'b0;
  end
  else begin
    sw2UpF  <= sw2Up;
    sw2UpF2 <= sw2UpF;
    sw2UpF3 <= sw2UpF2;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rdEn <= 1'b0;
  end
  else begin
    if(rdState == RDSTOP && rdSlot == 2'd0)begin
      rdEn <= 1'd0;
    end
    else if(sw2UpF2)begin
      rdEn <= 1'b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rdSlot <= 2'd0;
  end
  else begin
    if(rdState == RDSTOP && rdSlot == 2'd0)begin
      rdSlot <= 2'd0;
    end
    else if(rdEn)begin
      rdSlot <= rdSlot + 2'd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rdStateCnt <= 4'd0;
  end
  else begin
    if(rdStateCnt == 4'd8 && rdSlot == 2'd0)begin
      rdStateCnt <= 4'd0;
    end
    else if(rdState == RDRESTART && rdSlot == 2'd0)begin
      rdStateCnt <= 4'd1;
    end
    else if(rdEn && rdSlot == 2'd0)begin
      rdStateCnt <= rdStateCnt + 4'd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rdAckCnt <= 2'd0;
  end
  else begin
    if(rdState == RDSTART)begin
      rdAckCnt <= 2'd0;
    end
    else if(rdState == RDACK && rdSlot == 2'd0)begin
      rdAckCnt <= rdAckCnt + 2'd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rdState <= RDIDLE;
  end
  else begin
    rdState <= nxtRdState;
  end
end

always @(*) begin
  nxtRdState = rdState;
  sclRd      = 1'b1;
  sdaRd      = 1'b1;
  case(rdState)
    RDIDLE   :begin
                if(sw2Up) nxtRdState = RDSTART;
                else      nxtRdState = RDIDLE;
              end
    RDSTART  :begin
                if(sw2UpF)begin
                  nxtRdState = RDSTART;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else if(sw2UpF2)begin
                  nxtRdState = RDSTART;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else if(sw2UpF3)begin
                  nxtRdState = RDCTRL;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end
    RDCTRL   :begin
                if(rdStateCnt == 4'd8)begin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nxtRdState = RDACK;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nxtRdState = RDCTRL;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nxtRdState = RDCTRL;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nxtRdState = RDCTRL;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1)begin
                  nxtRdState = RD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2)begin
                  nxtRdState = RD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3)begin
                  nxtRdState = RD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4)begin
                  nxtRdState = RD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5)begin
                  nxtRdState = RD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6)begin
                  nxtRdState = RD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7)begin
                  nxtRdState = RD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endcase
                end
              end
    RDADDR   :begin
                if(rdStateCnt == 4'd8)begin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nxtRdState = RDACK;
                            sdaRd = rdAddrLock[0];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nxtRdState = RDADDR;
                            sdaRd = rdAddrLock[0];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nxtRdState = RDADDR;
                            sdaRd = rdAddrLock[0];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nxtRdState = RDADDR;
                            sdaRd = rdAddrLock[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1)begin
                  sdaRd = rdAddrLock[7];
                  nxtRdState = RDADDR;
                  case(rdSlot)
                    2'b00:sclRd = 1'b0;
                    2'b01:sclRd = 1'b0;
                    2'b10:sclRd = 1'b1;
                    2'b11:sclRd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2)begin
                  sdaRd = rdAddrLock[6];
                  nxtRdState = RDADDR;
                  case(rdSlot)
                    2'b00:sclRd = 1'b0;
                    2'b01:sclRd = 1'b0;
                    2'b10:sclRd = 1'b1;
                    2'b11:sclRd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3)begin
                  sdaRd = rdAddrLock[5];
                  nxtRdState = RDADDR;
                  case(rdSlot)
                    2'b00:sclRd = 1'b0;
                    2'b01:sclRd = 1'b0;
                    2'b10:sclRd = 1'b1;
                    2'b11:sclRd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4)begin
                  sdaRd = rdAddrLock[4];
                  nxtRdState = RDADDR;
                  case(rdSlot)
                    2'b00:sclRd = 1'b0;
                    2'b01:sclRd = 1'b0;
                    2'b10:sclRd = 1'b1;
                    2'b11:sclRd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5)begin
                  sdaRd = rdAddrLock[3];
                  nxtRdState = RDADDR;
                  case(rdSlot)
                    2'b00:sclRd = 1'b0;
                    2'b01:sclRd = 1'b0;
                    2'b10:sclRd = 1'b1;
                    2'b11:sclRd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6)begin
                  sdaRd = rdAddrLock[2];
                  nxtRdState = RDADDR;
                  case(rdSlot)
                    2'b00:sclRd = 1'b0;
                    2'b01:sclRd = 1'b0;
                    2'b10:sclRd = 1'b1;
                    2'b11:sclRd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7)begin
                  sdaRd = rdAddrLock[1];
                  nxtRdState = RDADDR;
                  case(rdSlot)
                    2'b00:sclRd = 1'b0;
                    2'b01:sclRd = 1'b0;
                    2'b10:sclRd = 1'b1;
                    2'b11:sclRd = 1'b1;
                  endcase
                end
              end
    RDRESTART:begin
                if(rdSlot == 2'd0)begin
                  nxtRdState = RDRECTRL;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else if(rdSlot == 2'd1) begin
                  nxtRdState = RDRESTART;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else if(rdSlot == 2'd2) begin
                  nxtRdState = RDRESTART;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else if(rdSlot == 2'd3) begin
                  nxtRdState = RDRESTART;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end
    RDRECTRL :begin
                if(rdStateCnt == 4'd8)begin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nxtRdState = RDACK;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nxtRdState = RDRECTRL;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nxtRdState = RDRECTRL;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nxtRdState = RDRECTRL;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1)begin
                  nxtRdState = RDRE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2)begin
                  nxtRdState = RDRE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3)begin
                  nxtRdState = RDRE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4)begin
                  nxtRdState = RDRE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5)begin
                  nxtRdState = RDRE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6)begin
                  nxtRdState = RDRE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7)begin
                  nxtRdState = RDRECTRL;
                  case(rdSlot)
                    2'b00: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01:begin
                            sclRd = 1'b0;
                            sdaRd = 1'b1;
                          end
                    2'b10: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2'b11:begin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endcase
                end
              end
    RDACK    :begin
                if(rdSlot == 2'd0)begin
                  if(rdAckCnt == 2'd0)begin
                    nxtRdState = RDADDR;
                  end
                  else if(rdAckCnt == 2'd1)begin
                    nxtRdState = RDRESTART;
                  end
                  else if(rdAckCnt == 2'd2)begin
                    nxtRdState = RDREAD;
                  end
                end
                else begin
                  nxtRdState = RDACK;
                end
                sdaRd = 1'bz;
                case(rdSlot)
                  2'b00:sclRd = 1'b0;
                  2'b01:sclRd = 1'b0;
                  2'b10:sclRd = 1'b1;
                  2'b11:sclRd = 1'b1;
                endcase
              end
    RDREAD   :begin
                sdaRd = 1'dz;
                if(rdStateCnt == 4'd8 && rdSlot == 2'd0)begin
                  nxtRdState = RDSTOP;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1)begin
                  nxtRdState = RDREAD;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2)begin
                  nxtRdState = RDREAD;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3)begin
                  nxtRdState = RDREAD;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4)begin
                  nxtRdState = RDREAD;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5)begin
                  nxtRdState = RDREAD;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6)begin
                  nxtRdState = RDREAD;
                end
                else if(rdStateCnt == 4'd7)begin
                  nxtRdState = RDREAD;
                end
                case(rdSlot)
                  2'b00:sclRd = 1'b0;
                  2'b01:sclRd = 1'b0;
                  2'b10:sclRd = 1'b1;
                  2'b11:sclRd = 1'b1;
                endcase
              end
    RDSTOP   :begin
               case(rdSlot )
                 2'b00: begin
                          nxtRdState = RDIDLE;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2'b01: begin
                          nxtRdState = RDSTOP;
                          sclRd      = 1'b0;
                          sdaRd      = 1'b0;
                        end
                 2'b10: begin
                          nxtRdState = RDSTOP;
                          sclRd      = 1'b1;
                          sdaRd      = 1'b0;
                        end
                 2'b11: begin
                          nxtRdState = RDSTOP;
                          sclRd      = 1'b1;
                          sdaRd      = 1'b1;
                        end
               endcase
              end
  endcase
end

assign  scl = (wrEn|sw1UpF|sw1UpF2) ? sclWr : ((rdEn|sw2UpF2) ? sclRd : 1'b1);
assign  sda = (wrEn|sw1UpF|sw1UpF2) ? sdaWr : ((rdEn|sw2UpF2) ? sdaRd : 1'b1);

always @(posedge clockCore or negedge resetCore)begin
  if(!resetCore)begin
    rdDataValid <= 1'd0;
    rdData      <= 8'd0;
  end
  else begin
    rdDataValid <= rdDataValidTmp;
    rdData      <= rdDataTmp;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