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前怎么算flip-flop的delay 和 transition

楼主(2015-06-26):
如题,ideal clock该怎么算output delay 和transi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 ideal clock,设置一个transition值来模拟cts后的transition。这样你的reg的c2q和output transition会真实一点点。
至于clock delay,只能是ideal了,一些需要使用useful skew的特殊reg你可以专门设置特殊的latency,不过记得cts时你也需要做成一致的latency。

网友:
根据.lib 查找表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两位版主。我用report_delay_calculate看了,虽然input transition 为0,但实际上查表的时候是用第一第二列间的transition来算的,而不是认为比第一列的input transition 还小,至于具体用的值以及原因就不知道了。就像一个input port 有drving cell 同样也不知道怎么估 port的 transition 和 delay。希望两位版主如果知道得更多能够告诉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两位版主。我用report_delay_calculate看了,虽然input transition 为0,但实际上查表的时候是用第一第二列间的transition来算的,而不是认为比第一列的input transition 还小,至于具体用的值以及原因就不知道了。就像一个input port 有drving cell 同样也不知道怎么估 port的 transition 和 delay。希望两位版主如果知道得更多能够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