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检查发现电源都是open!!

楼主(2015-06-26):
lvs检查发现电源VDD_1V8A都是open,怎么解决啊?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去calibre里面查, icc里面查不清楚的

网友:
SROUTE没做好,检查为什么没做好。感觉像某几个IP或者block里的VDD VSS完全没连上,是不是global net connect 定义没做好?仔细查,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网友:
1. ICC会告诉你哪里open 的,有一个叫 open 后面什么单词忘了。
2. 可以做一下verify pg。
3. 如果power strap是top提供的,你的block里也可以virtual connect, 只要在 top level 供上电,IR drop 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 -ground_ne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