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reg_model求助

楼主(2015-06-26):
在用FRONTDOOR方式写某个寄存器时,为什么需要调用reg2bus和bus2reg两个函数,先调用reg2bus,再调用bus2reg函数?
读好像也是调用了两个函数

网友:
有这个两个函数可以将regmodel和真实的总线模型隔离开,因为有这两个东西,所以regmodel就不需要考虑你用的到底是axi ahb apb或者OCP总线,有利于regmodel统一处理。

网友:
写的话只需要调用reg2bus吧,transaction翻译成DUT端口信号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