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都过了看看,这个运放能正常工作吗,求坛里面的大神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5-06-26):
大家好,这是一个用于带隙基准的自偏置运算放大器,如下图,运放的输出端接在biasp端,casp端要接到带隙核心电路里面去做偏置,请问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目测应该可以工作的,所有自偏置运放都是用运放的输出来偏置自己的微电流源。
这样才能提高环路增益,不过这个电路需要很好的启动电路否则没法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是的,这个电路很不好调,我想知道运放也需要加启动电路吗,还有,要加的话,是应该加在哪个地方的呀,还有自偏置电路可以提高环路增益,怎么理解,我是菜鸟,能帮我解答下吗,谢谢

网友:
启动电路可以加载运放的输出,也就是pmos的微电流,另外pmos cascode期间也需要启动。

首先,自偏置运放是存在正反馈的,所以整个系统稳定必须保证正反馈增益环路<1,
其次,我理解的正反馈提高运放的增益是可以通过反馈系统来理解,最后运放的增益Hclose =A/(1-LG)>A.
最好还是找点自偏置运放的论文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启动电路可以加载运放的输出,也就是pmos的微电流,另外pmos cascode期间也需要启动。

首先,自偏置运放是存在正反馈的,所以整个系统稳定必须保证正反馈增益环路<1,
其次,我理解的正反馈提高运放的增益是可以通过反馈系统来理解,最后运放的增益Hclose =A/(1-LG)>A.
最好还是找点自偏置运放的论文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