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alibre DRC自动添加dummy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6-26):
在进行DRC后,AA GP M1  M2  M3 都有density的错误,我是用 MOS CAP填补了一些地方,但是还是通不过。尝试网贴http://bbs.eetop.cn/thread-434654-1-1.html  中的方法。在calibre  DRC的options 里面  include rules statement  下加入以下语句

M1BANK= BULK NOT M1

MIFILL= SIZE M1BANK BY -1

dummyM1{

                      RECTANGLES 1 2 1

                      INSIDE OF LAYER MIFILL

}

DRCCHECK MAP  dummyM1 GDSII 61 1 './DUMMY_FILL.gds'

得到一个GDS文件,但是STREAM     in后发现里面并没有metal    dummy   版图是空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AA      GP    能用这种方式加dummy吗     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是空的啊,我也按照那个方法写过,有数据的
    可能的原因:
    1.你的gds number有没写错啊
    2.你确定没有东西吗?看看文件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