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关于E2PROM的操作

楼主(2015-06-26):
我捣鼓了两天E2的代码了,实在不知道哪出问题了,特此向大神们求教。我用FPGA读写AT24C02模块(A1、A2、A3接3V3,虽然手册让接VSS不过用单片机实验后发现接高电平也没事),我先用单片机将E2模块调通,然后移植成Verilog HDL。用FPGA实验的结果为将SDA设为高阻态接收应答时波形异常,如果一个字节的最后一位是1则卡在应答处,如果是0就过去了。下图是我抓到的波形(我发送的器件地址为AEH,字地址为88H,数据为AAH)。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 My_Project_IIC.rar (4.05 MB , 下载次数: 10 )

楼主:
这是我抓的单片机的波形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因为在写起始信号和终止信号的时候我在同一个时钟下同时操作了SCL和SDA导致无法生成正确的起始和终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