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synopsys需要的Feature

楼主(2015-06-26):
在启动synopsys软件,只报告没有licence,但却没有明说缺少哪个Feature?有没有办法知道,当他报错的时候,查询到他检查了哪些Feature!

楼主:
继续顶起防止沉默

网友:
找到l_checkout函数,然后看他的参数

楼主:
能否具体些?

楼主:
好像不行啊,根本就不报告任何东西。。。

网友(2021-04-26):
一般synopsys的license都有日志记录,.dat文件是license文件,.log文件日志文件,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进入查看,如果你启动的时候没有指定日志文件,那就关闭license,再次启动,然后指定一个log文件,即可查看所缺feature。

网友:
一般synopsys的license都有日志记录,xxx.dat文件是license文件,xxx.log文件日志文件,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进入查看,如果你启动的时候没有指定日志文件,那就关闭license,再次启动,然后指定一个log文件,即可查看所缺feature。

网友A(2021-08-16):
有人有fc的feature吗

网友(2021-11-10):
引用 网友A:
有人有fc的feature吗

兄弟,fc的feature找到了吗

网友(2025-08-05):
你用的哪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