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xilinx公司的kintex 7系列中PLL和MMCM的区别是啥?

楼主(2015-06-27):
如题,有高手在么?

网友:
PLL是MMCM的子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MCM比PLL多了些什么功能?有没有一些文档介绍这些。O(∩_∩)O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别找PLL与MMCM的datasheet看看,应该能看出区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去找找它们的datasheet看看。

网友(2016-04-22):
参考以下链接:
https://forums.xilinx.com/t5/Welcome-Join/DCM-MMCM-and-PLL/td-p/654372
The DCM is a Digital Clock Manager - at its heart it is a Delay Locked Loop. This has the ability to deskew a clock, generate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clock, dynamically change the phase of a clock, generate related (2x) clocks, do clock division, and even generate clocks with harmonic relationships to the incoming clock. It was the only clock management block that existed in older technologies (up to Spartan-3 and Virtex-4).

In Virtex-5 and Spartan-6 the Phase Locked Loop (PLL) was introduced along with the DCM. The PLL is an analog clock management cell that can do almost everything the DCM can do with the exception of dynamic and fine phase shifting. However, it can do more precise frequency generation and can generate multiple different frequenci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significantly better jitter performance than the DCM - particularly when doing frequency synthesis with large multipliers/dividers.

In Virtex-6 the MMCM - Mixed Mode Clock Manager - was introduced. This is a PLL with some small part of a DCM tacked on to do fine phase shifting (that's why its mixed mode - the PLL is analog, but the phase shift is digital). Thus the MMCM can do everything the PLL can do plus the phase shifting from the DCM. The V6 only had MMCMs.

In the 7 series, they have a combination of PLLs and MMCMs. Mostly this is so that there are more cells available for use (the PLLs are smaller, so they take less room on the FPGA die). Furthermore the PLLs are tightly bound to the I/O structures that are used for DDRx-SDRAM memory controllers (via the MIG).

As for the number of them, that is determined by the size of the device. Look at the Product Table for the device you are using - it will tell you what is in the CMT (Clock Management Tile) and how many of them are available in your device.

Avrum

网友(2017-05-15):
8楼这儿解释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2018-01-16):
回复 8# lanyuelu 向前辈学习了,自个儿好好总结一波,现在a7板子和z7板子pcie工程的pipe clock模块用的就是MMCM产生任意频率任意相位的时钟,不过核心时钟都是62.5MHz整数倍

网友:
PLL是数字的,MMCM是模拟的,PLL能实现的频率有限制,MMCM能实现的频率范围要广些,jitter好像也有差别,具体的看datasheet

网友:
PLL最小输出Jitter比MMCM要小,但功耗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