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LDO 输出电容放多大才合适

楼主(2015-06-27):
我做3.3 to1.1、10mA的LDO,输出电容放了150pF。想知道输出电容影响哪些方面性能,该怎样权衡,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
capless LDO主极点一般在内部,考虑稳定性的话输出电容是越小越好,带宽如果不够,输出电容小了瞬态响应会差些,但capless一般都是考虑负载电容大小来设计电路,除了补偿电容外,还有必要再加输出电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考前人的设计,都加了大电容。不同的应用场合,比如低噪音,还额外加了电容

网友:
    一般LDO pass transistor use pmos

3.3v -> 1.1v  10ma 应该可以使用 nmos 方式 .是否NMOS 比较简单?
以前做ON DIE 如 opa 负端接输出使用 nmos 都很容易稳定 ,
但是改使用 pmos opa 正端接输出 不稳.  如果 3.3v-> 1.1v NMOS 可以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NMOS确实速度要快,实现起来 各项参数也比较好

楼主:
不要沉呀 我加了200p 不影响主极点

网友(2017-09-17):
最近也有在看,但不是很明白capless的极限是受哪些制约的

网友(2021-04-22):
capless LDO应该是主要受环路带宽的限制吧,感觉如果负载切换时间特别快时,任何辅助电路的响应速度可能都比不上优化带宽来的快

网友:
好用的结构一种吃遍天,就是没有大佬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