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跳线法解决antenna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6-27):
icc中解决antenna问题,可以采用跳线法,也可以采用插入diode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可以用 insert_zrt_diodes 这个命令,那么用什么命令 可以让工具采用跳线法来解决呢?

网友:
把天线效应检查打开给你自动加,如果少的话也可以自己手动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已找到,多谢!

网友(2021-01-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已找到,多谢!

请问innovus 里面怎么实现跳线呢?需要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innovus 里面怎么实现跳线呢?需要用什么指令呢

如果库里有antenna diode
setNanoRouteMode -drouteFixAntenna true \
   -routeAntennaCellName <your_library_antenna_cell> \
   -routeInsertAntennaDiode true \
   -routeInsertDiodeForClockNets true

如果没有antenna diode,可以让Nanoroute多跑几次。
selectNet <net_with_antenna_violation>
globalDetailRoute -select
可能要多跑几次detailRoute。

还有就是把Innovus的layout导入Cadence, 用Virtuoso Layout Editor做个layer hopp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库里有antenna diode
setNanoRouteMode -drouteFixAntenna true \
   -routeAntennaCellName  \

谢谢,不过我也不清楚,我的库里有没有antenna 相关的cell,这个是需要用get_lib_cells  *ANTENNA* 这样去查找吗?另外,也不太清楚layer hopping 这个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不过我也不清楚,我的库里有没有antenna 相关的cell,这个是需要用get_lib_cells  *ANTENNA* 这样去 ...

get_db base_cells -if {.num_base_pins == 1}
会出来ANTENNA, TIEHI, TIELOW之类几个cell, 看名字就知道哪个是antenna diode。

layer hopping
举个例子,net A 在 MET2 上的一段非常长,造成 antenna violation。 把这段大致从中间断开,打个 via 到 MET3, 走一小段,再打个 via 回到 MET2。 这样可以通过 antenna check,  对整体 net A 影响不大。 常用技巧而已。

建议看一下 innovus 手册里 process antenna ratio 计算的公式,会有帮助的。

网友C:
恩恩,知道了,谢谢。我在power 下面 global net connections使用到了TIEHI 和TIELOW ,但是不清楚这是二极管的cell,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知道了,谢谢。我在power 下面 global net connections使用到了TIEHI 和TIELOW ,但是不清楚这是二极 ...

TIEHI, TIELOW 肯定不是二极管。

get_db base_cells -if {.num_base_pins == 1}
会出来ANTENNA, TIEHI, TIELOW之类几个cell, 看名字就知道哪个是antenna diode。

这个命令只是一个快速找到可能二极管cell的方法。 二极管cell的名字通常是ANT*, *DIODE*之类。 千万不要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