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iller补偿后两极点一定split吗

楼主(2015-06-27):
定义好R1,C1,R2,C2,Cc,gm
用Matlab解方程的方法求解miller补偿后的传输函数,发现没有太多规律可言。
1)如果输出极点R2,C2是主极点,当gm*R2》1时,split成立,否则同时移向低频
2)如果输入极点R1,C1是主极点,似乎就没有规律了,有时split,有时同时移向低频

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Miller补偿

网友A:
米勒补偿只是适合补偿之前R2C2为主极点的情况,如果补偿之前输出极点是主极点则无法应用米勒补偿。
因为米勒乘积项和第二级增益有关,如果第二级是主极点,在认为可以“分裂“的频率处第二级增益已经急剧下降,不会再有米勒乘积项了········
另外,如果看根轨迹图,两个根是不能相交的,就是说原来分开的极点只能分的更开,但不能两极点交叉然后再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米勒补偿只是适合补偿之前R2C2为主极点的情况,如果补偿之前输出极点是主极点则无法应用米勒补偿。"这话前后逻辑不太一样啊,(一般R1C1为输入极点,R2C2为输出极点吧)

网友:
   我建议你好好回去看书,你补的图用来解释米勒补偿没有问题,但一些基本概念你还没搞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具体说下什么基本概念么?
您之前说的我感觉我懂了,应该是和Razavi书中第六章共源级频率分析中的一个例题一样的意思。就是输出端R2C2如果为主极点,那么没有miller效应(或者不显著),理解就按您说的那种理解方式。

网友:
就依照你画得这个,Cc的作用是把output pole不动,把input pole向前推。如果output pole是主的话,把第二个极点向第一个极点推,不就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了么。所以只有是input pole为主极点的时候,将第input pole推向原点才起到了补偿的作用。当然前提是你的这个放大器的增益要》1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恩具体说下什么基本概念么?
您之前说的我感觉我懂了,应该是和Razavi书中第六章 ...
引用 网友B:

   你补的这个图-gm的跨导应该是指的第二级,你所说的输入其实是第一级的输出,就是米勒补偿在这里是对放大器的两级输出进行补偿,把原来的主极点(第一级输出)往里推,把次极点(第二级输出)往外推,达到分裂的作用。

楼主(2015-09-30):
似乎大家都不关注不split的情况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A:
米勒补偿只是适合补偿之前R2C2为主极点的情况,如果补偿之前输出极点是主极点则无法应用米勒补偿。
因为米 ...

请问一下为什么主极点在输出端,则第二级增益急剧下降呢?

网友(2025-09-12):
实际上并不存在“极点分裂”,米勒电容的加入带来了新的极点和零点,我们通常在做大量近似的情况下(C1很小,C2和Cc在同一数量级),新的零点将原有处于输出的极点(1/R2(Cc+C2))抵消掉,而新的极点(也就是gm2/C2)其实也是第一级产生的极点;如果C1很大,或者说C2比Cc大出很多,那么很多近似运算都无法成立,电路分析还是要做小信号才能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