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arc的概念【已解决】

楼主(2015-06-27):
看手册上提到的timing arc说的是 from pin to pin , 给的例子都是一个cell的 input pin 到 output pin;两个问题:

如果两个cell级联,那么从第一个cell的output pin到第二个cell的input pin,这个叫不叫timing arc呢?

如果要disable这段,是不是只要disable第二个cell的input pin到output pin就可以了?

网友:
1. 不是。
timing arc是针对某一个timing model来说的。
2. 是的。

网友:
timing arc是针对cell而言的,从第一个cell的output pin到第二个cell的input pin,实际上经过的是一段net,虽然有线延时,但timing arc的概念并不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好的,多谢啦!

网友:
无意受教,谢谢

网友(2016-08-01):
楼主问题问的明白,例子举的太好了

网友(2017-05-23):
明白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