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概念 incremental delay/sdf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27):
incremental delay或者 incremental sdf 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先会读入spef计算或者sdf反标给某一条net一个delay 值,但是有的时候需要通过读入一个increamental的sdf,这个increamental sdf会在之前计算出来或者反标的net delay上再累加一个值上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先读入一个没有考虑si影响的sdf文件,然后在读入考虑si后只包含因为si引起的delta delay值得sd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但这个有什么意义没? 为什么不直接读入考虑si的sdf文件呢?

先读入一个不带si的sdf文件,在读入带si的sdf文件   这样分析时序的效果是不是等价于 直接读入带si的sdf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