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C晶振不起振,求解决

楼主(2015-06-27):
请各位帮忙分析,这个用于RTC的起振电路,为什么总是振不起来。如果将Ls减小,Cs增加就可以起振。

网友:
增加仿真精度试试,
比如改改reltol,vabstol,iabstol,maxstep

网友:
Ibias 1u 貌似小了一些

网友:
仿真精度足够?仿真时间够长?
C 增大100倍,L减小100倍,大概10mS可以看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