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仿真如何设置两个变量相关联,就是仿真时一个变化,另一个跟着变化。

楼主(2015-06-27):
cadence spectre仿真如何设置两个变量相关联,就是仿真时一个变化,另一个跟着变化。
比如a=15 b=18 c恒等于3=b-a。扫描时a从10到15 ,同时要b也一起变化确保c不变。。。如何设置???
如何把a和b这两个变量关联起来????谢谢大神。。。

网友:
两个变量一起变,你的仿真图准备搞成什么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混频器,保证中频输出不变。扫描射频频率,所以要本振跟着一起变。。。求解答

网友(2016-03-22):
同求啊,我看书上是有说用DC variable analysis 和 Parameter analysis共同使用的,但是并没有搞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