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仿真HB仿真中的sweep1 和2,两个变量扫描有什么联系

楼主(2015-06-28):
cadence spectre仿真HB仿真中的变量扫描sweep1 和2,两个变量扫描有什么联系。。如何使用啊?????求大神解答

楼主:
我知道了,就是扫描后看结果。可以看到固定一个变量值扫描另一个变量的曲线,也就是可以看到一簇曲线簇。

楼主: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扫描出来的结果看某一点的结果和单频点的仿真结果不再一样。。求解答

网友(2023-03-07):
引用 楼主: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扫描出来的结果看某一点的结果和单频点的仿真结果不再一样。。求解答 ...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扫出来结果的某一个频率点和单独扫该频率点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