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标题补偿电容和电阻,电容接在输出端还是电阻接在输出端呢,weism

楼主(2015-06-28):
内容放大器补偿,最经典的就是电阻串电容做补偿,那电容接在输出端呢,还是电阻接在输出端呢,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标题

内容请看图示,电阻能接输出端吗,意思就是电容电阻能换位置吗,
有区别吗

网友:
看你电阻电容各式什么类型,电路是放大器还是Ldo.

网友:
传输函数中R+1/SC与1/SC+R,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