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芯片封装、PAD

楼主(2015-06-28):
芯片上PAD的间距问题:是否是只要满足版图设计规则DRC能通过就可以?
在封装层面 对PAD间距有没要求?比如受封装水平的限制;引线的安全距离之类。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和封装厂沟通吧,package house也有自己的rule啊

网友:
PAD open,pad pitch 这部分的rule 参考封装厂的。

网友:
不同封装厂的能力不一样,打金线,铜线或者合金线的间距要求也不一样 ,在做后端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有可能在谁家封装

网友:
顶楼上各位大哥,的确是这样的~设计规则都是按照工厂的加工能力给的,好的加工厂设计规则宽松,弱一点的你只能为难自己了~

网友:
按照正确性标准来制作就OK

---------------------------------------------------------------------------------------------------------
      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ic-lib.com】
    拥有众多行业IPC标准化、正确性100%的PCB原理图元件库、封装库。

    提供任何器件的建库服务,提高工程师的效率!

网友(2019-08-05):
有要求的,需要考虑封装厂的能力,制定合适的间距,不同种类的封装对间距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