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2013 swb窗口不能键盘输入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6-28):
sentaurus2013安装完毕后,启动SWB窗口,发现swb菜单栏中的参数不能用键盘输入,这与系统设置相关,因为fcitx ibus与sentaurus2013不兼容。解决方法如下:
1.在系统的input method窗口中,关闭fcitx和ibus的输入法,选择none,见附件。
2.关闭了输入法不能使用汉语输入了,可以想办法解决:重新启动fcitx输入法框架,见附件。这样就能输入汉字了。
哈哈。

网友(2015-08-11):
回复 楼主:

其实只要按照官方安装系统的要求,在RED HAT,CENTOS,SUSE等linux发行版中安装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大可避免

网友(2016-06-07):
我在RHEL 7.2 中安装的,同样发现无法输入的问题。该如何办?

网友A: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我的方法是
    $  yum remove ibus
    $  reboot

网友B(2020-07-14):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我的方法是
    $  yum remove ibus
    $  reboot

谨慎卸载啊
我卸载了,连同好多图形界面的东西都一起卸载掉了,停用好些

网友C(2020-11-25):
引用 网友B:
谨慎卸载啊
我卸载了,连同好多图形界面的东西都一起卸载掉了,停用好些
...

请问,系统中centos7,也出现这种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系统中centos7,也出现这种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

sentaurus2013和centos7兼容性不是很好,我直接换论坛里2016的了,用的小红帽

网友C(2021-07-06):
引用 网友B:
sentaurus2013和centos7兼容性不是很好,我直接换论坛里2016的了,用的小红帽

谢谢。
最后发现就是输入法的问题。
ibus
那么,或者更换系统,或者remove 输入法。
曾试过一次删除输入法,黑屏。
但另一次,成功。
装的是2013

网友(2022-02-18):
引用 网友C:
谢谢。
最后发现就是输入法的问题。
ibus

请问楼主最后是停用ibus还是卸载啊?卸载的话图形界面不是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系统中centos7,也出现这种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

cent os7应用程序里有个系统监视器,搜索ibus,把除了daemon的所有进程杀死就行,注意不能杀死daemon,不然所有程序会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