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生成symbol后如何混仿?

楼主(2015-06-28):
求助各位一个问题!!!我用verilog写完代码生成symbol后按照网上的操作进行了混仿,是可以正常仿真的。但是请问我用verilogA生成symbol后,按照同样的方法设置完后,仿真时为什么会报错呢?verilogA和verilog混仿过程不一样么?报的错没太看懂该怎么改,请各位帮忙啊

网友(2016-09-27):
LZ,我这里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12-18):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cadence里面没有装NC Verilog仿真器的原因呢?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是以为verilogA也是数字模块,所以设置的有问题 如果用verilogA写,按照正常的analog电路仿真即可
你碰到的问题可能是安装问题,跟我的问题不一样

网友:
verilogA和verilog混仿过程不一样么

网友(2019-02-27):
verilog-A仿真的流程和analog电路仿真的流程一样么,我在书写VCO verilog-A代码时候,发现check一直报warrning,是不是缺少软件的配置啊?

网友:
用哪个仿真器?

网友:
VerilogA 的model 和正常schematic 仿真一样,不需要config

网友:
VerilogA可以生产电路或者symbo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