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问关于tsmc 18rf电感版图问题

楼主(2015-06-28):
电感两端都是M6,直接用M6连出来的话DRC时报错说M6间距小于50,但是错误是在电感内部
直接再上面放VIA56的话DRC报下面错误,这个电感应该怎么样把线引出来连接到其它器件
_M6T.I.1 { @ No via and metal layers inside INDDMY are allowed, except underpass vias and metal interconnect and the M1 substrate pick up node of inductor
    AND INDDMYI M1
    AND INDDMY VIA1
    AND INDDMY M2
    AND INDDMY VIA2
    AND INDDMY M3
    AND INDDMY VIA3
    AND INDDMY2 M4
    AND INDDMY2 VIA4
}

网友(2016-05-12):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