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感觉 icc lab 中在fp阶段查看congestion的时刻有问题啊【已解决】

楼主(2015-06-28):
看icc lab中很多都是在fp阶段时,在创建power network之前分析congestion;
这个congestion不应该在power network创建之后分析更为合理一些吗?

网友:
就是在pg 后分析

网友:
没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
place 之后才能global route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这样的;

lab中的操作是在power network创建之前,用create_fp_placement进行了virtual placement,然后进行congestion分析,然后再创建power netwrok,最后进行timing 分析;

我觉得在power network创建之后分析congestion更为合理一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为了及早发现问题而已,你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检查啊。如果power 用的Metal都比stdcell用的要高,那的确是create power network 之后要准些。
    我建议还是趁早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可能想的太绝对了!可以在任何想检查的时候检查,就像查看timing,不一定非要在某个阶段才能查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