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逻辑 隐含表法

楼主(2015-06-28):
鄙人正在学习数字逻辑中的隐含表法,对上图中的例题很不理解,想知道怎样从那张状态表中得到下面的隐含表。望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隐含表优化要求合并兼容态。兼容态指相同输入下,输出相同,次态兼容。如上图,如果1,2兼容,就要求2,3兼容;如果2,3兼容就要求4,5兼容,1,2兼容;4,5兼容要求1,2兼容。这样形成一个闭合的集合,可以将这些状态合并为一个状态,从而优化状态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解决了,昨晚才发现,原来是那张表出错了,照这张表,其实可以化简为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