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和Vivado安装问题

楼主(2015-06-28):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台电脑上同时安装ISE和Vivado,目前在学习Vivado,但是ISE还要使用,问题是这两个软件可以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上么?安装完会出现什么情况?麻烦大家了。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这个我想问问  如果下载器自动安装的驱动  是ise的还是vivado的啊  这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
不明白你所说的下载器自动安装的驱动是啥意思

网友(2016-04-01):
可以,我的是 14.4ise +12.4vivado

网友:
当然可以,至于调用的驱动。。。。那就要看是impact还是vivado那个下载工具了,工具会自己选择调用驱动的,不会混乱,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