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根据坐标高亮区域

楼主(2015-06-28):
请问,在icc中如果知道了一个区域的左下角和右上角的坐标,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高亮这一区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gui_add_annotation -window LayoutWindow.1 -width 2 -type rect -color blue -pattern SolidPattern  {{110 110} {160 160}

在layout window中还是看不到,还需要其他命令或操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别的了,直接会highlight出一块区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