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于sigma-delta ADC

楼主(2015-06-29):
在Σ-Δ中有关于pattern noise不是很理解,来此请教下各位这个pattern noise究竟是什么

网友A(2019-11-17):
我在sigma-delta的书中看过,主要是这么理解的,因为sigma-delta的输出是0或者1的码值组成,所以在输入是一些特殊点,比如满摆幅的0、1/2、1处,有些0、1的组合是规律性地产生,这样就形成一个频率,如果这些组合在整个量化周期内(比如1s)只出现一次,就产生了1Hz的谐波,影响了低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sigma-delta的书中看过,主要是这么理解的,因为sigma-delta的输出是0或者1的码值组成,所以在输入是一 ...

该不会说的 idle channel tone ??  如果有 dc 会有低频  滤不掉
  需要使用人工 noise dithering tech ,

网友:
understanding 第二版56页说的很清楚,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