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lative placement group内如何做 clock tree【已解决】

楼主(2015-06-29):
relative placement group 创建之后 ,那么在 cts 时候 里面的时钟树如何能平衡呢?

或者说这个 group 里的 skew 工具是怎么处理呢?

看了下相关命令,在cts的时候好像不可以像 relative placement group中插入buffer,那工具如何balance呢?

网友:
好高端,没用过。你不fix placement的话是可以去balance skew的,只是会破坏掉 structure而已,看怎么取舍吧,要keep住还是要tool自动做,可以try两个版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既然想使用 rp gruop了,那肯定是要fixed;

但如果fixed了,那里面的reg与reg之间很可能就不会平衡了;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和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对最后这个 clock and data skew 不知道如何理解?

skew不是clock 与 clock之间的吗?  data和clock之间还有skew或者说data和data之间还有skew?

按手册上的意思,采用rp group之后,会减小skew,不知道工具如何处理rp group里的reg (tree)

楼主:
经高手指点[用过rp group并成功流片],说,不用特殊处理,cts会影响rp group,但是影响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
只是要skew小吧,  用h-tree实现看看,clock mesh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h-tree实现看看

这个如何实现,还没做过,也是ICC里的什么命令可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