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NMOS模拟电路设计(比如放大器、电流源)

楼主(2015-06-29):
由于TFT具有廉价且易于制备等特点,使其成为未来电路的发展方向。但是TFT普遍采用金属氧化物作为薄膜层,是N型器件,也就是说采用TFT进行电路设计,只有N型的器件可供使用,那么如何用N型器件进行电路设计成为TFT电路法杖的方向。
小弟在做关于TFT电流源电路设计的相关课题研究,想查找关于单极(NMOS)模拟电路设计的相关资料,还请大侠不吝赐教,能分享相关的资料或者经验,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2015-12-28):
我也在做这个,感觉像是回归传统了。当年intel 4004全都是NMOS搭建的。资料的话,目前都是IEEE,SCI上有很多关于TFT模拟和数字电路的讨论,比较成熟的像是IGZO-TFT,创新点也只是停留在运放和逻辑门的基本模块上,电路结构都是一些最最基本的,可以从简单的电流镜,反相器,或者是2T1C,4T2C驱动电路入手。共勉

网友:
NMOS型工艺,有耗尽管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献中大多数都是在研究一些基本逻辑电路,像反相器等,研究单极基准源的文献很少,不知兄台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准源的我确实还没接触过,可是类似于Bandgap经典结构或者是banda结构的话,都需要高增益的运放做支撑,而且TFT实现Bipolar也比较困难,个人认为先从最简单的source-follower开始,加上反馈环,想方设法提高单级放大器的增益,然后再去开展其他工作;当然也可以从OTFT中寻找一些适合TFT的电路结构,OTFT新颖的电路还是比较多的,可以尝试着去找下,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多级NMOS单运放,电阻负载,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