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的transceiver是不是里面带个SerDes?

楼主(2015-06-29):
RT,FPGA中的transceiver收发的是高速串行数据,内部又将其转换为并行数据处理,所以transceiver里是不是必然带个SerDes?而FPGA中单独的SerDes又是怎么回事?各位高手,求解答。

网友:
在GT里必然有SerDes,你可以看手册,我看的是ug476,里边讲的是GTX,发送器里有PISO模块,接收器里有SIPO模块;
单独的SerDes也是有的,这个是在一般的IO Bank里,每个IO都对应的有ISERDES和OSERDES,它们是用ILOGIC和OLOGIC实现的,这个具体可以看相关的IO手册,如ug471,在Advanced SelectIO Logic Resources里讲的有。
注:我这里一般的IO Bank是和GT Quad区分的。

网友:
SerDes是SerDes,Xilinx里的GTX是GTX,你可以把GTX理解成是Xilinx自己封装处理过的SerDes,把接口开放给用户,不需要你关心具体的实现过程

楼主:
明白了,谢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