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source 为什么不能定义在hierarchy pin上呢

楼主(2015-06-29):
变量 cts_enable_clock_at_hierarchical_pin 中解释到:
Clock  tree  synthesis  (CTS)  requires  that  clock sources must be at points that have physical information.  In general, a hierarchical

pin does  not  have  physical  information for accurately calculating clock delay;

想问下,什么是hierarchy pin?为什么老版本icc中不能将clock source建在hierarchy pin上?

上图中1是input port,2 应该是一个 internal hierarchy pin 吧? 为什么可以将 clock source 定义在 input port上,而不能定义在 2上呢?

网友:
你能不能找出这个hierarchiy pin的物理位置?以及如何计算这个点之后的net的delay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能对hierarchy pin理解的不对;

如果黑色方框是我的block,蓝色方框代表一个stand cell,那么红色方框可能会代表什么呢?

网友:
hierarchy pin会在后端的过程中被优化掉,连pin都没有了,那这个时钟还设的上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黑色方框是我的block,蓝色方框代表一个stand cell,那么红色方框可能代表一个macro,请问macro的pin怎么可能会在后端被优化掉呢

网友:
文章里面写的很清楚,hierarchichy pin是没有物理信息的。
红色的是属于hierarchichy pin, 但是他也只是逻辑上存在,物理上没有一个确定的的点 (x, y)和他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红色方框是macro,那么我一旦将macro fixed,那么这个macro上任何一个pin (hierarchy pin) 的位置,我就可以确定啊 [用(x y)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之前一直说的是hierarchy pin 怎么又扯到macro pin了,这是两回事好不好,macro pin就是一个物理上存在的pin,不是hierarchy pin,hierarchy pin是逻辑上存在而物理上不存在的,只是前端代码里一个module的pin,还有,你说蓝色是stdcell ,红色又怎么可能是macro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cro里还不是由stand cell构成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比如有 top.v  a.v b.v c.v  每个 .v 文件中是一个 module,假设 a.v 调用了 b.v , b.v 又调用了 c.v 那么

b.v 的这个module的pin,就是逻辑上存在的,就是个hierarchy的pin;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3版的icc中,只要上面那个变量设置为true,就可以将clock source pin设置再hierachy pin上,那么此时工具又是如何计算这个pin之后net 的delay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n一下这个variable最后一句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It is for designs  with  clock sources or clock exceptions defined at hierarchical pins
    The clock source is assumed at a pin of the top-most buffer inserted by the tool

你说的是哪句,我man了之后,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2019-06-04):
同问楼主,现在理解了吗,求解释一下

网友(2020-08-17):
就是说软件会将最顶层插入的buffer作为时钟源计算延时

网友(2024-07-02):
我的理解是,假如一个module在你的block里面没有封装成macro,你PR过程中是直接对这个module进行flatten优化的,那么这个module在RTL里定义的pin呈现出来就是hierarchy pin
Clock不建议定义在hierarchy pin上,通常CTS要求时钟源必须是具有物理信息的点

网友:
在pin后面接上一颗buf,然后定一在这颗buf 的 pin上,同时对buf设定don't 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