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内部器件输出管的Vt1<BVDS的情况

楼主(2015-06-29):
普通情况下NMOS的Vt1>BVDS的,但有些工艺下NMOS的Vt1<BVDS,此时做输出端2kV的ESD设计时要求ESD器件在2kV HBM下钳位电压小于输出管NMOS的Vt1么?还是说只需要小于BVDS就行了?
另外如果是rail-based的ESD设计,是否要求supply clamp在泄放2kVESD电流时的导通电压小于内部NMOS的Vt1-VBE,(VBE为输出端二极管导通电压)。

楼主:
求解答 先自己顶一个

楼主:
继续自己顶一下

网友:
如果你钳位电压接近Vt1, 那你怎么放电?
钳位电压应该介于snapback曲线上Vh和Vt2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看清楚问题再回答么? 我说的ESD 钳位电压是小于输出buffer的vt1 还是 bvds ,输出buffer是内部器件,不是用来泄放esd的,rail-based的ESD钳位是要求小于被保护器件的vt1还是BVDS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BVDS比较容易在PDK中查到,而buffer的Vt1不知道楼主怎么得到的,所以ESD的Vt1通常要小于被保护器件的Breakdown电压,当然如果楼主既有被保护器件的Vt1又有BVDS,那么ESD的Vt1要小于前面的两个值,同时大于Maximum operating voltage.ESD防护的终极目标是所有的ESD电流都通过ESD网络泄放

楼主(2015-11-09):
回复 网友C:

这么久了 忘上论坛了还是表示下感谢
也就是说保守做法是让ESD 的Vt1电压小于输出buffer的BVDS和Vt1两个中的较小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