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的命令report_power_calculation

楼主(2015-06-29):
用report_power_calculation 报leakage power时,如图所示: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78033609\QQ\WinTemp\RichOle\DPM9[2AB)_@F2ESV[5$DJEJ.png

这个State Probability 指的是什么??(求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是不是就是static probability啊??

网友:
不是同一个概念吧,static probability 是switch power 用的,leakage power 才不管你是0还是1
对于state probability, 我不知道具体概念是什么,我只单纯地理解成固有比率,相信是跟工艺和阈值相关,反正知道leakage power = IV*stage_probability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