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空的DFF的clock pin是ignore pin还是stop pin【已解决】

楼主(2015-06-29):
请教两个小问题

(1) 我的block最后一个cell比如说是DFF,它的 output pin 连接着block 的 output port,那这个DFF的output pin算不算是floating pin?

(2) 如果一个DFF的output pin是floating pin,那这个DFF的clock pin是ignore pin还是stop pin?

假设这个悬空的DFF是FF8,前面还有个FF7,这俩FF之间有path的话,那FF8就需要balance,所以FF8的clock pin是stop pin,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1 不算
2 output 悬空 不影响ck pin  ,还是stop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说的是  ignore pin,不是stop pin;

我已经理解了,你也可以在好好想想;

网友(2015-09-29):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了,你说的是ignore pin是不是因为FF8是output是float的,所以没有timing arc 所以他是ignore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