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layout底板连接问题

楼主(2015-06-29):
网上下了一个库,mos管的源极需要与底板相连,请问在layout中,我该怎么连接呢?、新手还未入门,求指教

网友:
通常用 metal 1 相連

通常上方 跑 vdd 接 給 S
在 VDD  下方 放 B , 在 VDD接給 S 時
同時也把 B 連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释,只是我还是不会。nmos的symbol有四个端口(漏、源、栅、substrate),可是在layout里没有substrate,只有Active Area,gate poly,NLL,没有substrate,是不是这个substrate就需要自己画,但画上去后,和库里的nmos又无法对应上了吧.

网友:
substrate要自己画的,画好之后,用metal将其与MOS的source接起来

网友:
在 N-Well  P-substrate 的 製程中
整片晶圓都是 P-substrate
所以只要是 Active area + PIMP  就能 當 NMOS 的 substrate
只要 Active area + PIMP 不在 NWELL 裡 就能當 NMOS 的 substrate

PIMP 也有稱為 PPLUS
Active 也有稱為 DIFF 或 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