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stants.vams"路径求助

楼主(2015-06-29):
小弟最近刚接触VerilogA,在看项目组前辈写的代码时,经常看见`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这两句,我理解为一些可配置变量。那么我的问题是:1.这两个文件在哪里,路径是什么呢?我在代码所在路径里没看到这两个文件。2. 哪位大牛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这两个文件的作用。感谢!

网友(2016-04-06):
回复 楼主:

   楼主 请问你找到了吗?我最近也看到这个了 楼主如果找到了 可否给个答案

网友A(2017-06-01):
mmsim的安装路径:  mmsim******(版本号) /tools/spectre/etc/ahdl  下面有这两个文件

网友(2020-04-27):
我也遇到了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include "constants.vams"

网友(2021-12-21):
引用 网友A:
mmsim的安装路径:  mmsim******(版本号) /tools/spectre/etc/ahdl  下面有这两个文件

多谢,找到了。

网友(2025-11-14):
可以直接在linux中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