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看不懂额

楼主(2015-06-29):
找了本userguide看了几天,觉得不太难,做项目的时候就懵了

请教下面的code只是简单的设置变量么?还是有某些特殊的意义

set hdlin_no_group_register TRUE
set 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TRUE
set power_preserve_rtl_hier_names TRUE
set power_hdlc_do_not_split_cg_cells TRUE
set power_do_not_size_icg_cells FALSE
set compile_new_optimization TRUE
set compile_seqmap_propagate_constants FALSE
set timing_non_unate_clock_compatibility TRUE
set compile_delete_unloaded_sequential_cells TRUE
set compile_ultra_ungroup_dw TRUE
set high_fanout_net_pin_capacitance 0
set case_analysis_with_logic_constants TRUE
set timing_input_port_default_clock FALSE

网友:
都是系统参数啊,在dc_shell里man一下就知道意义了。
比如man  hdlin_no_group_regis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额,我看看,这些也都是后端要求设置的么?

网友:
看看说明,根据项目决定,有些是一定要的
比如:set 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