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2541串口I2C连续写多个地址

楼主(2015-06-29):
CC2541串口I2C连续写多个地址时写程序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为何像这样调用I2C的写函数连续写两个地址后,用示波器探测波形,发现第二个地址的写入波形总在发完寄存器地址后就没ACK了,这究竟是为什么,求大神解答。

(这段代码是连续调用I2C的写函数,连续写两个地址)

AnBT_DMP_I2C_Write(0xAA, 0x01, 16, BPM_I2C_Write1);
AnBT_DMP_I2C_Write(0xAA, 0x02, 16, BPM_I2C_Write2);

网友:
Repeat(LO,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能细讲一下吗

楼主:
我已经解决,有需要的可以来咨询我

网友(2015-11-14):
CC2541串口I2C连续写多个地址

网友(2016-01-09):
回复 网友B:

   hello,Nate_Guang!          我用CC2541的硬件I2C读写EEROM时,也遇到连续读写的问题。就是第一个的写和读是正常的,后面的读写根据结构来看就没有操作一样。我用的是HalSensorReadReg这个函数。

  1. HalSensorReadReg(CURRENT_POSITION_ADDR,eerom_data_1,4 );
  2. HalSensorReadReg(START_POSITION_ADDR,eerom_data_2,4 );

连续的情况下就不成功,请问需要注意什么吗??麻烦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17-03-15):
低功耗蓝牙方案。供应TI CC2541/CC2640蓝牙IC、蓝牙模块。
TI原厂直接合作 大批量出货  价格优势  欢迎索取相关资料及报价  企鹅3253327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