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DR中的double width和double spacing的问题

楼主(2015-06-29):
是不是对于这种情况 ,用NDR时 最好不要用double spacing,可以用 3倍的minspacing;

因为正常情况下 minspacing是0.16,NDR采用3倍 spacing 也就是0.48时,metal可以正好在track上,这样不浪费资源;

同理对于double width时也有同样考虑,总之尽量让metal放在track上

网友:
明明是2倍spacing, 怎么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nspacing=0.16

track1上metal与track2上metal之间是1倍的spacing,即0.16,track1上metal与track3上metal是3倍的spacing啊,即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