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p_rdy只高电平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29):
之前在ML605上用的1G的DDR3,现在是准备用4个G的内存条,现在是在软仿app_rdy只高一下下,该怎么办呢?求各位大神帮忙啊,数据和命令通道是分开控制的。

网友(2016-08-29):
你好,我也遇到app——rdy仿真时只拉高一次,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12-28):
回复 楼主:

   结论是啥?app_rdy的工作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不像app_wdf_rdy一直为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结论是啥?app_rdy的工作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不像app_wdf_rdy一直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