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POMS器件,其漏端接一电阻,再与栅端相连,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29):
对于POMS器件,其漏端接一电阻,再与栅端相连,什么意思?

网友:
感觉有点像有源电感

网友:
你确认是P MOSFET而不是 P JFET?
如果是P JFET可能是做电流源或者有源负载。

楼主(2015-11-02):
回复 网友A:

   有源电感?没电感啊,pmos里面不是顶多算是有电阻和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