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之后 工具为什么没有自动给clock加 propagated属性【已解决】

楼主(2015-06-29):
为什么我跑完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report_clock -attribute [all_clocks] 各个clock 还是没有 propagated 的属性呢?

网友:
同问

加班的节奏

楼主:
做了多次试验,也用了09和13两个版本,发现确实是手册上写错了,cts之后工具不会自动给clock 加上propagated这个属性,需要自己通过命令 set_propagated_clock来实现

网友:
这句话对应CTS是正确的,对应post_cts是不对的。
不知道这是哪个手册,你再看一下前后文是不是指C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句话对应CTS是正确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就是在cts后cto前,查看的,没有这个属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不需要set 就可以做CTS。你只要看有没有clock tree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