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求助

楼主(2015-06-30):
请教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一直转不过弯,谢谢!

Sigma-deltaadc 的输出和输入是怎么一一对应的?比如参考电压为5V101101101101011011011011011011011010,怎么确定输入的大小和ADC的位数呢?

网友:
这个很简单,就是把那一串的01码求和平均。比如说总共10个1,10个0,那么输出就是5V*(10*1+10*0)/20=2.5
ADC的有效位数就要看测试的SN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不是这相当于用了一个两倍的数字抽取滤波器呢?但倍数不同,比如去前四个求平均,得到的输入不一样,这怎么理解呢?我的qq335764110,能加一下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不是这相当于用了一个两倍的数字抽取滤波器呢?但倍数不同,比如去前四个求平均,得到的输入不一样,这怎么理解呢?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不是这相当于用了一个20倍的数字抽取滤波器呢?但倍数不同,比如去前10个求平均,得到的输入不一样,这怎么理解呢?

网友:
这个ADC的原理是对某一段的输入取平均值,用正弦波输入,对输出的code做频谱分析求出幅度大小和有效位数。

网友(2017-06-21):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那怎麼知道輸出取哪一段呢?
例如打了5V進去,輸出一串01出來,怎麼知道要取多少個01做平均?
還是只要取一段夠長時間去做平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