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ter clock 和 generated clock 之间如何设置一个delay偏移

楼主(2015-06-30):
如果想让 master clock 和 generated clock 之间有一个偏移;有什么办法吗?

手头没有design不能做实验,不知道用 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 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 这俩命令可以吗?

我看eetop上有人说:

希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
先做generated clock, 把generated clock 的source pin 设成float pin, 这个float的值是generate clock时钟的实际长度加减你的偏移值,然后再做master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你说的这个是个方法,应该可以这么操作;

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 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 这俩命令可以实现 非同步的clock之间的偏移

不知道是否可以实现master和generated clock的偏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都告诉你了不行呀,那只能匹配非同源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版主说的,那是另一个人回复版主的...

我手头主要没有这样的design,有的话 我就跑一下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不行的,我以前做过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