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 time违例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6-30):
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hold time 违例,截图如下,数据路径是时钟上升沿,时钟路径是时钟下降沿,相差了半个时钟周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条路径也没有特殊设置timing 约束。请问论坛里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还请高手们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
看名字clock gating 只用了一个 nand gate, 这种情况只要 CK 是高电平的时候 EN 抵达hold就违例了,所以catch clock要从fall edge 开始。
现在clock gating一般都是ICG,就算自己搭一般也加个latch来去gli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设置的就是insert_clock_gating,那我现在这种情况是需要手动再去添加latch来fix这个违例,还是可以忽略不计?
一般这种情况,是在nand gate前面添加latch吗?
谢谢!

网友:
这种应该可以忽略的,跟前端沟通一下,可能这个门控后的信号要等好几拍才能稳定被后边逻辑使用,有毛刺也无所谓了。如果前端有要求,那就改代码吧,制定ICG单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DC是你做的,当然不可忽略。
    man一下set clock gating style, 然后search "integrat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中的约束是前端给的,关于clock gate的设置为: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cell latch -minimum_bitwidth 4 -pos {integrated} -control_point before
insert_clock_gating
set_clock_gating_check -setup 0.2 -hold 0.2 [all_clocks]
latch的添加是DC自动的,我想请问下,如果需要手动添加,该怎么手动添加?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通过这个命令控制。
    如果非要自己加,create_cell, disconnect_..., connect_..., identify_clock_ga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了这个命令控制,却还有violated,这样的该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