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的leakage power ; internal power ; switch power分别都是由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5-06-30):
ICC中的leakage power ; internal power ; switch power分别都是由什么引起的?越详细越好!!!
先谢过了!!

网友:
leakage power指管子不能完全关断导致的漏电产生的功耗
internal power指当输入状态改变,但是输出状态没有发生变化时的功耗
switch power不解释

楼主:
最好能从器件层次来详细讲一下,谢谢

网友:
.lib里面有值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但是我想从模拟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而不单单是查表。求icfbicfb大神帮忙

网友(2017-08-05):
自己网上一查就有的

网友:
leakage power: cell static power
internal power: cell dynamic power
switching power: metal dynamic pow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答精辟